[求助] DC综合后已无时序违例但是ICC data_setup时又出现

楼主(2015-11-16):
在DC综合里面已经把时序违例都解决了,但是在ICC data_setup里面的timing.report里面又出现setup的违例,而且违例较大,是时钟周期的一半左右。我看了一下违例路径,占最多的是PAD的延时。而且由于该条路径是在时钟下降沿工作的,所以required time也特别小,这种问题要怎样解决

网友:
分析一下约束,如果时钟是内部的,与PAD相关的是否合理?如果是PAD进来的,时钟也会有PAD延时,应该问题不大。感觉是约束定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也是外部给的,而且今天把约束放的很宽,但是违例还是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双边触发的缘故,对于这样的电路设计在DC综合时需要怎样特殊的定义,求教

网友(2018-08-2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9-18):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0-10-21):
我也遇到过,建议如果设计跑起来时间不是很久,建议把CTS跑完,再看有没有时序违例,一般ICC会修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