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P测试能对半个晶圆圆片做测试吗?

楼主(2015-11-17):
通常下来,在芯片数量大的情况下,只对整个晶圆做测试;
但是我们现在芯片数量小,所以能否对半个晶圆圆片做测试呢?
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没明白做半个晶圆圆片测试的目的。
CP测试为了筛掉坏片,应该每颗die都得测。
当然特殊理由只测半个晶圆圆片,理论上是可以的,ATE测wafer也是一个一个die测过去的,编程测一半停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8-09-14):
晶圆破片 ,TSK Prober  的MAP 重建,是可以的测。
(wafer量少 ..... )
(wafer量大 立馬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