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几篇论文(悬赏)

楼主(2015-11-17):
IEEE 论文,先谢过了!
Will CMOS amplifiers ever Kick-GaAs

Switch-less-impedance-matching type W-CDMA power amplifier with improved efficiency and linearity under low power operation

Power Amplifier IC Design

Linearized high efficient HBT power amplifier module for L-band application

High power efficiency AlGaAs-GaAs HBT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Design of GaAs HBT Power Amplifier for WCDM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网友:
好的,压缩好了~

网友:
Linearized high efficient HBT power amplifier module for L-band application.pdf (394.35 KB , 下载次数: 0 )
其他几篇我再找找,这两篇你先看看。

网友:
High power efficiency AlGaAs-GaAs HBT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pdf (3.21 MB , 下载次数: 0 )

网友:
Design of GaAs HBT Power Amplifier for WCDM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pdf (1.97 MB , 下载次数: 0 )

网友:
Will CMOS amplifiers ever Kick-GaAs.pdf (210.92 KB , 下载次数: 0 )

网友:
Switch-less-impedance-matching type W-CDMA power amplifier with improved efficiency and linearity under low power operation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了,你可以把邮箱给我,我发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件的名字太长了,你不需要给文件改名字,直接发上来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你可以一个帖子插入多个附件,或者是打个压缩包,因为最后只能把一个帖子设置为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