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0.18um 工艺做lvs和pex时,dnwpsub二极管提取不出来

楼主(2015-11-17):
各位大神来看一下,在做lvs和pex时,寄生二极管(TC18库中叫做特殊器件)D(dnwpsub)提取不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啊?请指导的大神来给个解决办法,谢谢咯!

网友:
可以看一下配置文件rule.S,里面有没有把该器件忽略(个人猜测)或者看下lvs文件中对该器件的描述

网友:
看看rule里面应该可以打开选项抽取deep nwell doide

网友(点评):
你好,请问具体在哪里打开这个选项呀

网友:
这个是pdk里的还是你自己手画的 看看层是不是都对

网友:
应该是lvs 中没打开抽取寄生参数的option, 需要帮忙可再找我.

网友(2024-03-01):
网表里自己加进去这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