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gtx接口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5-11-17):
gtx接口调试的时候,设置发送递增数,loopback设置近端pcs环回时,可以正确收到自己发的数据;设置成近端pma环回的时候就不行了,收到几个50505050,然后都是0.
FPGA跟DSP连接时,FPGA发送一组单音数据,DPS发方波,loopback设置近端pcs环回时,FPGA这边可以收到自己发的单音;设成近端pma还有远端的pcs和pma时,收到的都是方波。 而DSP那边只能收到单音,不能环回。
这有可能是哪出问题了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5-12-26):
I think you used error clock driving for RX and and TX end, so it may lead to PMA loopback failure. Based on your description, you should firstly to check the state of CDR. It is just my personal adv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