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中TX端均衡方法?

楼主(2015-11-17):
SERDES中RX端均衡可以用CTLE,FFE,DFE 等那么在TX端有些什么方法做均衡呢?

网友A(2016-04-14):
回复 楼主:

   TX不是一定要均衡的吧,我看SERDES设计里面重要的一个概念是TX只管发,其他问题RX解决

网友:
FFE是在发送端的。

网友(2016-05-19):
TX端只有加重啊

网友(2017-04-02):
用FIR实现,一般用3级c0,c-1,c1。如果要动态自适应,需要backchannel从RX端发回调整

网友(2021-08-1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FFE一般做在TX端 少数坐在RX端 在高速坐在数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