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RC安装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11-17):
QRC安装启动就是这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指导。  icfb 里面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1# _shanks  ASSURA 也是不行,应该是license 的问题,谁有可以使用QRC的license。麻烦分享一下。

楼主:
求QRC可以使用的license。

网友(2016-05-1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安装完EXT QRC 在Cadence上没有找到软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安装完QRC后,在virtuoso找不到QRC ,直接运行qrc会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解决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The log message printed by type >qrc is right. cuz you do not given proper command file,
        so qrc has nothing to do.
2. You can try to run $qrcui to start GUI mode, which should run w/o problem.
3. You license seems does not have features for QRC, you can dig into license file and search for "QRC",
     If there no certain features like "Virtuoso_QRC_xxxx" and "QRC_xxx", you should have to find another one.
4. P.S, make sure you have set right OA_HOME, (recommended to direct the one inside EXT/QRC installation directory)
    QRC needs library file inside OA home directory.

楼主(2016-06-30):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