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大侠,LDO环路增益幅频曲线-448度,但是瞬态没有振荡,求解

楼主(2015-11-17):
各位大侠,LDO环路增益幅频曲线-448度,但是瞬态没有振荡,求解小弟很困惑,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网友:
看你的图,vin应该是接的负输入端。这样的话直流相移为-360,-448相移意味着相位裕度应该是92degree,不会振荡。

网友:
你试试把环路断在VIN1输入端再跑跑结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换了VIN1处,相位从+180到+30度,这个+180应该是PMOS反向导致吧?
但是为什么在PMOS栅极测到的(-180到-479度)和在VIN1处测得区别这么大?先谢过

网友(2017-08-28):
如果换成二级运放环路增益的电路应该怎么搭建?

网友(2017-11-02):
断环方式可能存在风险,功率管是个大管子,如果次主极点放运放输出,实际相位裕度比仿真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