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个D触发器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啊,比如清零的时候?

楼主(2015-11-17):
这两个D触发器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啊,比如清零的时候?

最佳答案

网友:
没有任何区别,清零主要是靠后一级;而前一级的与非/或非 仅仅只是H清零还是L清零。工作时,由于串联结构的管子长通,因此对速度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据说,电路中要尽可能减小逻辑门的种类,方便layout;
另外,逻辑电路尽可能避免使用或非门,虽然这里没有大的影响;
因此推荐第一张图里边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教:为什么“逻辑电路里尽量避免使用或非门”?

楼主:
忘了说了 第一个DFF的清零信号接的电源,就是一直为高,所以清零无法由第二级与非门决定;第二个DFF清零信号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什么区别,关键就是需要注意一下,复位管和正常工作管的驱动强度。

网友(2018-04-19):
试问你是怎么解决输入信号为负值时,MOS管漏电的现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有负电压呢?

网友:
有负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错了,没有负电压,试问用CMOS传输门构成斩波开关时,控制MOS管的开关时序为非交叠时钟,在两个时钟交叠,同为低电平时,两条支路都连接在一块了,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不在相等,试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有在输入信号发生跳变时,输出信号产生很大的毛刺,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错了,没有负电压,试问用CMOS传输门构成斩波开关时,控制MOS管的开关时序为非交叠时钟,在两个时钟交叠,同为低电平时,两条支路都连接在一块了,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不在相等,试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有在输入信号发生跳变时,输出信号产生很大的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
传输门的问题跟D触发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2020-07-03):
为什么latch那里使用三态门inverter, 有什么好处吗?这种结构的D触发器相比于TSPC结构,感觉管子多了很多,速度也慢一些,那么它有什么优点吗?真心求教~

网友(2020-10-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教:为什么“逻辑电路里尽量避免使用或非门”?

NMOS的迁移率μn大于PMOS的迁移率μp,所以,同样的电流,NMOS的宽长比要小于PMOS的宽长比。单纯考虑,都使用最小沟道长度,与非门,流经PMOS的电流,由两个PMOS分担,自然,每个管子的宽长比小一点;或非门,本来同样电流,NMOS的宽长比就小,现在还是两个分担电流,那就更小了。
至于为啥考虑宽长比,老师说,画版图,颜值就是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