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让calibre 检查smic 建议的drc rule?

楼主(2015-11-17):
smic 有一些建议的drc rule。如何让calibre 检查这些drc rule呢?
smic说有个开关什么的,那位知道如何设置啊?
谢谢了

网友:
看 一下 rule file
通常是  IFDEF 開頭 後面 就做什麼運算
找一下  會有一行  //DEF 開頭
把 // 刪除 那DEF 開頭 就會有效運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