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验证spi的寄存器功能的.欢迎大牛讨论,讲解。谢谢

楼主(2015-11-17):
question1:spi功能是要配合gpio来控制slave的片选吗?但是spi不是只有四根线吗?question2:我们所学习的开发板上的spi有16个寄存器,难道不同的开发板寄存器的数量会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啊?
question3:我们所使用的spi ,master是怎样发送数据给slave的,又是怎样从slave接收数据的呢?
question4:can you help me ?thanks

网友(2015-12-30):
你可以参考一下。自己总结的文档

网友(2016-02-06):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question1:spi功能是要配合gpio来控制slave的片选吗?但是spi不是只有四根线吗?
answer1:spi只有4个线,里面有一个ssl,如果一个master连多个slave,那一根ssl就不够了,需要配合gpio来完成片选多个slave
question2:我们所学习的开发板上的spi有16个寄存器,难道不同的开发板寄存器的数量会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啊?
answer2:是的,每家ip供应商都不一样的,但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question3:我们所使用的spi ,master是怎样发送数据给slave的,又是怎样从slave接收数据的呢?
answer3:参照协议
question4:can you help me ?thanks

网友(2018-11-19):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用的资料

网友(2020-04-26):
question1:spi功能是要配合gpio来控制slave的片选吗?但是spi不是只有四根线吗?
answer:这个主要看soc上spi控制器怎么做了,一般配置为master,留有cs信号,关于cs有两点,第一:软件编写时不好用,没有gpio灵活,第二:外挂多个spi slave设备时,也需要gpio与扩片选;spi也有3线的,主要差在数据线,也就是DI/DO上;
question2:我们所学习的开发板上的spi有16个寄存器,难道不同的开发板寄存器的数量会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啊?
answer:这个很好理解,spi协议必须是一致的,各个ip设计公司设计出不同的ip,寄存的定义啥的不太一样,常用的synopsys的,好多soc外设控制器都是他家的;
question3:我们所使用的spi ,master是怎样发送数据给slave的,又是怎样从slave接收数据的呢?
answer:从spi的电气特性sclk时钟,cs片选,miso主入从出,mosi主出从入来看;spi控制器工作需要有sclk同步时钟的配置,然后片选必须选中,发送数据过程:写数据到数据寄存器->缓存到TX FIFO->串并转换,数据变成bit为,在sclk作用下,从mosi输出数据位;接收数据过程:在sclk作用下,从miso输入数据->串并转换->缓存到RX FIFO->从数据寄存器读取数据;在这两个过程中,需要配置spi控制器数据传输方式:高位在前、sclk上升沿传输,sclk以高低起始等等,接收发送数据必须通过中断或者FIFO转态信息,不能出现overflow,undefrun等情况;
question4:can you help me ?thanks
answer: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