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 fifo ip的应用

楼主(2015-11-17):
在quratus ii中调用FIFO IP,设置了wrusedw,rdusedw这两个输出端口,但是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OL(F%8[RAU6_7XS8HYMGQ.png
这是我的仿真看不懂而已。wrusedw还勉强可以看懂,那个rdusedw就真的看不懂了,希望各位帮忙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来张前面的,这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
没用过……对应的SCFIFO and DCFIFO IP Cores User Guide应该有介绍,例化IP时右上角有个documentation。
https://www.altera.com/content/d ... ture/ug/ug_fifo.pdf

网友:
没用过……对应的SCFIFO and DCFIFO IP Cores User Guide应该有介绍,例化IP时右上角有个documentation。

网友:
是从输入和输出端看占用的fifo深度啊。如果输入输出位宽一样,两个计数应该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