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百分之百占空比理论求助

楼主(2015-11-18):
大家好,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给buck做过百分百占空比功能。我现在的做法是每次在开关时钟的下降沿和下一个开关时钟的上升沿之间来检测是否有上管关闭信号出现,如果上管关断信号没来,就判断为进入百分百占空比模式,然后开关管就一直保持开启状态,直到电路检测到上管关闭信号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钟信号的上升沿才将上管关断,其关断时间为时钟信号的高电平时间,当时钟的下降沿到来时上管再开启,由此达到固定关断时间,以此类推,从而达到百分百占空比的功能。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虽然这样做达到了百分百占空比的功能,但是仿真出来的波形比较难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指点指点一下我啊,谢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给力一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忙顶个

网友:
你做到98-99%不可以嘛

网友:
    为何不使用电压? 如>多少  DUTY 就100% 小於多少  限制 90%
还有为何须要 100% duty ? 电感不会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到98%—99%好像比较困难,不过现在已经搞定了,做到了百分百占空比功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来判断电压的话,可能会造成转换点会有比较大的step,而且输出电压如果是可变的话就好像不怎么好弄啦。

网友(2023-04-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到98%—99%好像比较困难,不过现在已经搞定了,做到了百分百占空比功能啦 ...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2025-01-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来判断电压的话,可能会造成转换点会有比较大的step,而且输出电压如果是可变 ...

你好,,占空比100%是如何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