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驻波比问题

楼主(2015-11-18):
HFSS仿真时,驻波比为零,说明反射系数是多少?根据驻波比公式,SWR = (1|T|)/(1-|T|),SWR应该是1到无穷大的数。

网友:
说明你算错了...

网友:
应该取对数,0的话应该是取对数之后的值,说明全反射,驻波最差的情况

网友:
驻波比从1到无穷大,不可能等于0

网友:
模型或者结果输出公式检查是否正确

网友:
算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