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下调用moselsim总出错

楼主(2015-11-18):
安装的是AE免费版,调用的时候提示错误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安装了该软件,如果你想直接调用它,需要把modelsim加入环境变量,这样才能直接调用,否则只能按路径调用;二是License文件是不是有效地,虽然是免费,但是也是需要License的,或许必须得用Altera的软件调用才行,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建议直接安装完整版的,然后网上找个License破解好了。

网友(2020-11-01):
哪里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