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E参考时钟与数据恢复时钟的关系

楼主(2015-11-18):
RT,参考时钟100M在有些应用中可以不用,说是时钟可以通过数据信号得到恢复。
那么问题来了,参考时钟与数据恢复得到的时钟是什么关系?

网友:
没关系吧?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xilinx 7series gtx的时钟结构;另外,我没见过不用参考时钟的情况,无非是分同步和异步。

网友A:
再补充一下:PCIE肯定是需要参考时钟的,但来源有两种,一种同步,一种异步。同步的情况,比如你把一个PCIe接口的显卡插在主板PCIe插槽上,显卡的参考时钟由插槽提供;异步的情况,我们的一个项目就是这种情况,在一个机箱里有主机板和载板,两者通过PCIe通信,但主机板不给载板提供参考时钟,此时我们的载板上就挂了一个晶振,给载板PCIe接口提供参考时钟。

网友A:
关于恢复时钟和本地时钟的关系:我在一本关于PCIe的参考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恢复时钟用于将入站的串行字符流定时输入到串行到并行转换器(解串器)中。解串后的10bit字符被定时输入到弹性缓冲区。
本地时钟用于将字符从弹性缓冲区定时输出到10b/8b解码器。

网友(2022-10-19):
引用 网友A:
关于恢复时钟和本地时钟的关系:我在一本关于PCIe的参考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恢复时钟用于将入站的串行字 ...

“本地时钟用于将字符从弹性缓冲区定时输出到10b/8b解码器”,如果是同步模式,这个本地时钟就是由参考时钟Refclk产生的吧,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参考时钟带有展频SSC,那这个用于从弹性buffer中取数据的本地时钟也是带有展频的吗?那后续的10b/8b解码、解扰等使用的时钟是不是都带展频,controller时钟是不是也得带展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下:PCIE肯定是需要参考时钟的,但来源有两种,一种同步,一种异步。同步的情况,比如你把一个PCIe ...

您好,关于PCIE系统带展频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如您所说的,如果主板卡槽上的Refclk带有展频,那么是否显卡上的所有时钟就是都带有展频的呢?
另外,您项目中载板上的时钟使用本地晶振产生(是否不带展频?),如果主机板上发送的信号带有展频,那这个系统就变成了SRIS模式(异步带展频),上下游设备最大频差相差5600ppm,接收的时候就完全靠CDR来追踪吗,后续CDR恢复时钟(带展频)用来向弹性buffer存数据,然后本地时钟(不带展频)从弹性buffer中取数据,这个夸时钟域的频差完全靠弹性buffer插/删SKP符来消除吗?如果能够实现,也是需要主板配合更频繁的插SKP符来完成吧?
那载板发送给主板的数据呢,是否就没有带展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