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I,ESD

楼主(2015-11-18):
SOI自带了ESD库,但有些是hierarchical macros,需要用在schematic中的IBM_PDK下重新建立ESD单元,如图  ,但是怎么才能把IBM_PDK放到schematic?而且还让它有这些下拉选项?

网友:
你这不是有了吗?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CIW里输入loadContext(strcat(ibmPdkPath"/home/pdk_soi/csoi7rf_lib.V1.7.1.0AM/IBM_PDK/csoi7rf/V1.7.1.0AM/cdslib/Skill/64bit/csoi7rf610.att"))
但是报错: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4 column 128 of file *ciwInPort**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在ibmpdkpath和“”之间加空格的话,又会报错说*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ibmPdkPath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cadence版本是615

网友:
仔细看看文档是不是还要定义ibmpdkpath这个变量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 我看了下,里面确实定义了一个ibmPdkPath。
但是发现它好像要求必须是610版本,是不支持615吗?那怎么办?
另外:我找到一个文件里写着
2.0 Section for IBM PDK menus and procedures (New with V1000 kit)
ibmPdkPath="/afs/btv/data/ams/kit_test/IBM_PDK/"

cond(
  ; ( rexMatchp("4.4.5" getVersion())      warn( "4.4.5 is not supported") )
  ; ( rexMatchp("4.4.6" getVersion())      warn( "4.4.6 is not supported") )
  ; ( rexMatchp(" 5[.]0" getVersion())     warn( "5.0.x is not supported") )
  ; ( rexMatchp(" 5[.]1" getVersion())     loadContext(strcat( ibmPdkPath "csoi7rf/V1.7.1.0AM/cdslib/Skill/ibmPdkProcs510.cxt"))
  ;                                        hiRegTimer("ibmPdkInit()" 1)    )
    ( rexMatchp(" 6[.]1" getVersion())     loadContext(strcat( ibmPdkPath "csoi7rf/V1.7.1.0AM/cdslib/Skill/ibmPdkProcs610.cxt"))
                                           hiRegTimer("ibmPdkInit()" 1)    )
);cond

我在CIW里输入了,但是显示*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看到了确实有定义
但是我输入之后报错could not open file - "...", 是否是因为我是615的版本二这里要求是610的版本呢?

其次,我在一个.cdsinit文件里发现
在2.0 section里貌似定义了不同版本的输入语句,但是我在CIW里输入之后,还是报错could not open file - "...",求指教啊!

网友:
ibmPdkPath="/afs/btv/data/ams/kit_test/IBM_PDK/"
所有的这个变量的定义需要改成你的安装的路径,再试试吧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