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线网点亮问题--ic616中

楼主(2015-11-18):
之前在ic5141中只要将y0-y9的线变粗,schematic中点亮之后,也会同样变成粗线。但是到了ic616中之后,即使调粗了y0-y9,电路中点亮后依然是细线,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状况的解决方法??~~

网友:
打开你自己的disply.drf
一般在最后面,找到:( display      y2                   blank      thickLine  cyan       cyan       outlineStipple)
手工把“LineStyle”改为 thickLine, 保存,重新lo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和通过LSW进入修改display一个道理吧~~这样是没用的~~

网友:
f3的界面上就能调整宽度,ic616的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