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4跑过的程序14.6综合不过

楼主(2015-11-18):
如题,求助各位大神,在ISE14.4跑过的程序,使用14.6重跑一遍,综合失败,但是没有报任何错误信息。同样的程序,没有改动,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同样情况的?求解答。是不是程序中某些IP核的缘故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clear project一下,然后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试过清空项目了,也不行。之前是综合之后,会先后弹出两个框,点掉就ok了,感觉跟ISE软件版本有关。但是这次不弹框了,综合之后直接就fail掉了,也没有报错误信息,就是无法进行下一步translate。
如图:

网友:
windows版本啊,可能是内存不够吧,ISE跑的时候可能要用很大的内存,内存不足时会Fail,大的工程使用Linux版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我试试在Linux跑一下。但是感觉还是有点问题啊,在同样一台机器的14.4ISE上就能跑过啊。在14.6上综合都到最后了,fail了,也没有错误信息,如图:

网友:
试试把用到的Ip核重新生成一下吧。

网友:
ip 升级了。 一些接口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