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buntu10.04(64位)成功安装ic610,若干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18):
libelf.zip (40.66 KB , 下载次数: 56 ) 今天终于成功在Ubuntu10.04(64位)中安装好ic610,期间遇到了很多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会有所帮助。
1、系统的选择
      如果你选择32位系统的话,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肯定会少一些,但是对机器的利用率不如64位高,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另外据说ic5141只能在rhel4及其更低版本中安装,ic610可以在高版本中安装,我选择Ubuntu是因为它容易操作一些。

2、错误"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lf.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可以在ic610安装目录下找到lib文件夹中的libelf.so.1,发现其链接是断裂的,因为它是链接到/usr/lib中的libelf.so.0,而那个文件不存在,所以在软件中心中查找libelf然后安装(可以把相关的库都安装上)。

3、错误"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lf.so.1: wrong ELF class:ELFCLASS64"
      这个问题应该是64位系统中才会遇到的,我在网上搜索很久也没有找到办法,不过最终还是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在于icfb.exe是32位程序,而64位系统中的相关的库文件也是64位的,所以我们要手动添加相应32位的库文件,可以从网站上下载libelf.so.1,也可以从我的附件中下载,解压后将两个文件放到/usr/lib32这个文件夹下面就可以了。

     我是刚刚接触linux系统,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懂,简单写一些经验,有什么错误还请大家提出来~

网友(2018-09-05):
谢谢楼主,我就是在打开Skill finder的时候出现了wrong elf,我试试你的方法,还有请问你在哪个网站下载的,以免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