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的设计应该怎样选电阻

楼主(2015-11-18):
请教大神,在设计电路时,模型库中有各种电阻,比如说扩散电阻、阱电阻、Poly电阻、N+/P+电阻等等,我应该怎样选择电阻呢?是根据阻值的大小以及电阻的温度系数来选择吗?有知道的大神麻烦给我讲一讲啊,非常感谢。

网友:
找本器件工艺的书看看每种电阻的结构就知道了。有的电阻率较高,但精度差。有的精度高,但电阻率低。当然还有温度系数,工艺难度等区别,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决定就行了,只要电路性能能达标,我认为无所谓

网友:
通常都是poly电阻 精度高 而且一般都有High resistivity的poly电阻

网友:
我在上学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温度系数,方块阻值等等

工作了想到的是,别的电路用到了什么样的电阻,我的电路能不能用?必须用不同类型的,首先是电路特性、面积、会不会多用一张mask....没有绝对的,只有老板同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说的非常好,受教啦。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已经看过了,谢谢啊。再问一下,上拉、下拉电阻一般选用什么类型的电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用High-poly-res吗?上拉、下拉电阻一般选用什么类型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艾伦书上说上拉电阻可以用N丼电阻,因为精度要求不高。保护电阻也是。

网友:
上下拉电阻根据实际电路要求进行选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个回答太实在了!   必须用不同类型的、会不会多一张mask、只要老板同意!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