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 连接 PAD的 layout 问题

楼主(2015-11-18):
绿是源极篮是栅极
红是RPPLUS电阻。
白色连到PAD

RPPLUS电阻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saliced block,硅化物阻挡,让电阻大一点,可以让esd电流均匀,不容易在某个点被esd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但是实际上白色的那块连到pad之前还串联了一个电阻。那个电阻就是你说的让ESD电流均匀的功能。

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电阻。而且很小,只有几个欧姆。

网友:
esd的标准做法,白色区域只是打contact的地方,有saliced 可以形成欧姆接触
到pad再串一个poly电阻对esd和latch up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