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xilinx FPGA中FF的SR端口是高有效

楼主(2015-11-18):
SR:set/reset是赛灵思FPGA底层硬件触发器中的一个具有置位/复位功能的端口,xilinx官方说其实高电平有效的。我很好奇为什么设计成高有效,一般复位都是低有效更常见。xilinx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求各位解答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xilinx内部的器件一般都是高有效,其他的类似比如 bram的复位、CE。DSP的CE等等,都是高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但我还是好奇究竟是因为CMOS工艺原因,还是因为高电平有效更加节省功耗。

网友:
拜读一下。谢谢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电平更加省电,所以设计为高电平有效。因为很多逻辑大多数都处于无效状态。

网友:
楼上有正解,从功耗方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