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请问这个排针该怎么焊,我焊的太烂了,有图。

楼主(2015-11-18):
请焊接大神简单说一下怎么焊,为什么我焊的时候,焊锡总是粘在电烙铁头上不下来呢?
或者给一些资料,谢谢各位。

网友:
搞点松香或焊锡膏

网友:
上焊膏啊,排针就算好的了,曾经弄过240个管教的FPGA。。。

网友:
焊锡也不要太多,加点松香。保证你要焊的板子能吸焊锡,有的板子不好吸焊锡的能力就会很差。

网友:
除了BGA封装是必须机器焊接,其他全手工。 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