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同一个片子,工程不论大小,生成的bit大小一样?

楼主(2015-11-19):
XILINX的FPGA,是不是跟片子有关

网友:
不管哪家的FPGA都是这样。这就是FPGA和ASIC的区别。对于某款FPGA,资源不管你使用多少,都已经存在了。

网友:
就像一个箱子,里面不管放一件衣服,还是10件衣服,箱子的容量是不会改变的。

楼主:
大家说的都不错

网友:
在生成bit文件时  可以对bit文件进行压缩  压缩后的大小根据消耗的资源多少 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每个片子的bit大小固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压缩的话 生成的大小都一样 压缩后就不一样 你试试吧

网友:
如果不压缩,每种片子内部需要写入的位是固定的,即使没有使用,也会写入默认的值

网友:
楼上各主解释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