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进行后仿ngc文件

楼主(2015-11-19):
我用ise 和modelsim进行后仿真ngc文件,我用ise对ngc文件进行布局布线生成后仿的文件后,在拿到modelsim中进行仿真,modelsim里面我也编译了xilinx的库,但是在仿真的时候,TB调用ngc模块,导致仿真的时候一直报错,说找到ngc模块的那个实例化名,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ngc只包含布局布线信息,不包含仿真信息,如果想要仿真ngc文件,只能后仿真

网友:
一般只做功能仿真,没问题,直接用Chipsope 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确实只能后仿,现在正在找资料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也用不到后仿,只是ngc网表是别人给的,不知道功能对不对,想自己仿的看看

网友:
如果你对网表仿真的话,需要在布局布线完之后,生成一个网表的仿真模型,直接对ngc仿真应该不行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ngc文件是网表文件,对调用它的工程或文件来说是个黑盒子,这点就和IP很像了(自己做IP就可以这么做)。IP在调用的时候都是有wrapper的,和生成ngc文件同名同接口,然后在需要用到该ngc文件用该wrapper代替即可(工程或文件列表里面加的是wrapper文件)。如果还有不明白,研究研究IP是如何使用的就可以了,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