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书中的密勒效应与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5-11-19):
上两幅图是拉扎维书中第六章和第八章对密勒效应和负反馈的描述 ,本人在看了几遍这两章后发觉这两个结构很相似,我感觉是一样的密勒电容也可以看成反馈通路啊,因而心中不免产生了  能不能用把整个反馈通路看成一个阻抗  进而用密勒效应去解释负反馈的想法,但是书中并没有此方面的内容,不知道我的想法的对不对  希望有大牛帮我解释解释  不胜感激啊

楼主:
图没出来  补上

楼主:
有没有大神

网友:
不问老师?

网友:
你搞反了,应该是米勒结构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看作反馈来处理。通用的处理方法是二端口理论。这里的区别是,一般认为在低频米勒电容不影响放大器增益,所以才得到那样的等效。而常见的电阻反馈网络在低频下就严重影响增益,并不能进行米勒等效。用二端口理论进行电路分析才是严格的分析方法,米勒效应只是其中很特殊的情况。

楼主:
楼上正解  我把密勒效应那章又仔细看了一遍  确实是这样 密勒等效的前提是 密勒电容不影响放大器的增益
这么一说  密勒等效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