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ADC输出做FFT怎么取点

楼主(2015-11-19):
如题,就是一定采样频率和一定采样点对应的输入频率

网友:
最好取仿真算出来的,而不是插值出来的那些点,你可能需要计算一下

网友:
看相干采样, 信号bin/总fft点数=输入信号频率/采样信号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