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adc SNR怎么导出.txt的数据啊?

楼主(2015-11-19):
仿adc SNR,现在只能导出一列横坐标,一列纵坐标的数据,怎么导出只有一列这种.txt的数据啊?

最佳答案

网友:
你应该就是想一列横坐标,一列纵坐标,方便之后画图啥的吧。
那你把所有数据拷贝到excel,然后不需要的列去掉就ok了。

楼主:
不是啊 我要放到matlab里边做FFT,看了几个例子都是.txt的格式~

网友:
matlab可以直接import这个数据的
然后你取你想要的那一列就好了

楼主:
matlab可以直接import这个数据的
然后你取你想要的那一列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怎么import啊?有没有例子~

网友(2016-01-29):
importdata函数,把表格读进去,取第二列就好啦~~格式可以网上查,大概就是
变量A=importdata('/表格路径/表格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