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

楼主(2015-11-19):
大神帮帮忙

一个函数比较复杂,很难直接求出两个变量直接的关系。形如 55=f(x,y),请问在matlab中如何画x和y两者的关系、曲线图?

网友:
确定能画出来么?f(x,y)可以有很多,无穷多的可能。可能有大神能解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是一条x,y的曲线,是有很多个(x,y)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程式f(x,y)=固定常数,现在由于方程本身的原因很难写成y=f(x)而已,即是隐函数。

网友:
我的意思是,f(x,y)这个隐函数可以有很多可能,你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隐函数是什么。举个例子,x+y=55;2x+y=55;3x+y=55;等等很多都可以表示成f(x,y)=55,但是曲线不是一条;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明白我的意思了么?

网友:
把55=f(x,y)当成z=f(x,y)来看,对(x,y)在关心的取值区域做扫描,然后画出z=55的等高线,不知是不是楼主要的。仅提供个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是个思路,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