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o nmos跑lvs

楼主(2015-11-19):
lvs文件里定义了nmosiso是一个5端器件,但是spice网表要怎么改才能将其改成5pin?

网友:
理论上symbol应该是对应的5端器件,如果不是的话就要自己改了。你手头有类似的工艺,照着改就好,包括symbol和CDF中的auCdl。

网友:
我做过的按照D G S B SUB 来写的

网友:
.subckt mos_iso   PLUS  MINUS  ISUB  ISO  SUB
.E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