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抑制比

楼主(2015-11-20):
连续仿真运放,带隙基准,的PSRR,为什么改变电源交流小信号,电源抑制比也跟着变?找不到原因啊,交流0.1v  1v  抑制比相差20dB

网友:
当然了,信号都差了10倍,刚好20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改变,输出应该不改变才对啊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你要再研究一下ac分析,直接输出结果是ac电压,ac电流,而不是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我的仿真步骤出问题了,你能把详细的仿真步骤写下来吗?感激不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仿真没什么不一样的。对于单端运放,测试PSRR的方法是把放大器连接成单位增益结构,然后在电源端口加小信号,测试输出端的增益。为了避免用输出电压去除输入电压,一般就把输入信号的大小设置为1,这样的输出电压的大小就是增益。再对增益取倒数就得到PSRR。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仿真没什么不一样的。对于单端运放,测试PSRR的方法是把放大器连接成单位增益结构,然 ...

全差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