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5407杂散较差(附件配有测试图片)

楼主(2015-11-20):
我最近在测试一款TI公司的一款AD芯片,第一次使用,SFDR比较差,问题如下:

首次使用TI公司ADS5407的芯片,带宽500MHz,输入频率275MHz~475MHz,但是测量该ad芯片的SFDR(无杂散动态范围)比较差,只有40~50dbc,而官方手册上描述的SFDR在70dbc以上,我们做了以下措施:

修改了时钟输入端的匹配网络,前期ADS5407时钟输入信号特别差,如下图所示:

修改端接匹配后,用示波器测量ADS5407输入端时钟下图所示:波形已经比较完美。此时时钟VPP为1.2V,500MHZ.手册上推荐时钟VPP为2.0V,后期调整了时钟摆幅大概在0.8V~1.5V之间,都试过,对于杂散并没有什么改善。

测试了ADS5407输入280.25MHz中频信号的波形,也比较完美,并用信号分析仪看了频域特性,都比较好。该中频输入如下图所示。所选用的时钟与中频的信号产生器在以往的项目中使用过(测试ADS5463,指标没问题,同样的信号在ADS5463中杂散大概在60dbc以上)。所以我觉得实验设备这一块问题应该也可以排除掉。

调节内部寄存器,开启偏置和增益自动校正,能够将直流偏置校准,但是SFDR指标没有明显的提高(约提高了1~2dbc),用matlab分析采集的ad数据的SFDR,如下图:

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芯片的两路ad,SFDR也不一致,某些频点(如281.25MHz频点的SFDR约为50dbc,312.5MHz频点的SFDR约为44d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