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的设计

楼主(2015-11-20):
请问要设计确定频率的ring vco,该怎么入手?

看资料都是根据 f=1/(2N*td),,可是对于一个具体的电路,如何计算出管子的参数(譬如用电流饥饿型的延迟单元)?

谢谢!

网友:
仿真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延时td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温度工艺等等。

网友A:
个人认为要看设计多少频率的,高频的话靠反相器的延迟就够了,根据一阶RC近似,延迟时间约0.7rds*C,在数字电路设计书上可以找到转换期间的平均导通电阻rds的公式(直接用饱和区电阻估算估计也行),电容C用饱和区的电容公式计算就行。不过要取nmos和pmos的平均值,对应下降延迟和上升延迟。中等频率的,比如1MHZ,光靠反相器延迟不行,必须引入RC延迟环节,这样的话,反相器本身的延迟就不重要了。

网友B(2021-07-15):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要看设计多少频率的,高频的话靠反相器的延迟就够了,根据一阶RC近似,延迟时间约0.7rds*C,在数字 ...

您好,请问一下RC延迟单位要怎么引入,有参考资料吗,或者图也行,第一次做振荡器,要求在200k~500k左右,很迷茫,谢谢!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RC延迟单位要怎么引入,有参考资料吗,或者图也行,第一次做振荡器,要求在200k~500k左右 ...

请问解决了吗?可以请教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