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rtl前仿寄存器赋值传递出错,求教

楼主(2015-11-20):
求教,在用ncverilog前仿时,非阻塞赋值,clk_slow是clk分频后的时钟,dout与clk_slow同步,采add_out_2的值出错,请教是因为仿真选项没有加对么,还是其他的原因?
另我用vcs仿整个project时dout采到的是add_out_2上升沿之后的值,vcs单独仿这段代码采到的是上升沿之前的值。
拉开波形看信号之间没有延时,请问是内部默认包含了延时么,还是其他原因?期待回复

网友:
稍微贴一段代码吧,干描述太难想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贴图 ,赋值的代码 和nc仿真的波形

网友:
加单位delay吧,好看波形。

网友:
这个波形采样都是错的呀,你的add_out_2是不是在上升沿还有别的变化?现在采样的值和add_out_2都对不上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没有别的变化。。用vcs单独仿真这段代码能正确赋值。nc就是错的,让我很困惑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个单位delay的意思是?把add_out_2延时一点在赋值给dout么,还是仿真时候有什么选项可以自动加入delay。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你波形上看到上升沿前后对应的数据对不上。。。。。。

网友(2020-05-29):
你好,請問這個問題解決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