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up问题&ESD问题

楼主(2015-11-20):
想问一下,ESDNMOS的NBL floating,据说会对LATCH UP不好,想问一下为什么
还有就是POWER/GND直接打ESD fail時,POMS和NMOS如何導通燒掉的,原理詳細解釋

网友A:
NBL是NMOS的的body pickup么?若是 floating的话 会导致NMOS的bulck resistance偏大,如此其寄生的NPN易导通,容易诱发latch up。
power gnd出现esd stress时,主要的failure机制应该是p n junction filamentation。

网友(2016-01-05):
latch_up .pdf (131 KB , 下载次数: 817 )

网友(2016-03-09):
看看这个

eetop.cn_latch up闩锁效应.pdf

网友(2017-01-22):
回答的很有料

网友(2017-06-17):
回复 网友B:

    很棒 谢谢

网友C(2017-08-23):
cmos设计规则一般都有衬底覆盖率检查,MOS寄生三级管的发射极电压是通过POWER到S/D端的寄生电阻钳位的,如果寄生电阻过大,发射极容易正偏而引发latchup,同样如果S/D扩散区到nw的寄生电阻过小,也容易发生latchup.

网友(2017-12-15):
感谢分享,好东东

网友(2018-03-20):
又学到新东西了,谢谢各位大咖!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A:
NBL是NMOS的的body pickup么?若是 floating的话 会导致NMOS的bulck resistance偏大,如此其寄生的NPN易导 ...

ESDNMOS的body是Pwell,不会是NBL。NBL是常见于BCD 工艺,是一个N+的埋层,隔离Psub用的。一般会连接Nwell引出作为Iso ring。  NBL floating的话,应该影响的是BV或者漏电,我印象中一般不会直接影响latchup。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设计规则一般都有衬底覆盖率检查,MOS寄生三级管的发射极电压是通过POWER到S/D端的寄生电阻钳位的,如果 ...

能细说一下嘛?没能太看懂你说的这句话精髓,想请教一下

网友(2023-07-04):
不错的资料 感谢分享

网友(2023-10-12):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资料

蛮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