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5141上如何对不同器件的Corner进行自由组合仿真

楼主(2015-11-20):
请教大神,小弟最近用Cadence IC5141 进行Corner仿真,但BGR中用到了MOS、BJT、RES三种器件,其中MOS有5种Corner、BJT有3种、RES有3种,如果要手动修改model 的section的话,那至少要跑45次,这还没有加入温度和变量等,加上这些都上百种了,如果全都手动设置的话那工作效率也太慢了。请问有没有大神能够赐教,怎样设置一下,让软件进行自由组合,跑一次就能出所有结果。之前用的IC61,有ADE XL可以进行设置,现在IC51不知道怎么跑了。请求大神援助赐教。

网友:
ADE的tools里面貌似有corner选项的仿真,不过我没用过额。
我一般用ADE跑Parametric Analysis,用hspice跑corner。
本人小白,同等楼下大神。

网友:
自由组合能确保每种情况都包含么,61怎么设置自由组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61有ADEXL工具,直接在里面设置就行了。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跟51差不多,除了操作方便点。没设置过自由组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51要稍微好点

网友C(2019-12-09):
用Ocean脚本比较方便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C:
用Ocean脚本比较方便

用ocean的 for 或者 foreach 函数做遍历,5*3*3=45个Co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