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理想运放如何调用啊?还是自己用veriloga写一个哇

楼主(2015-11-20):
想用一个理想运放测试低通滤波器的结构是否正确,请问理想运放如何调用啊?还是自己用veriloga写一个哇,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而且用的MFB结构,不知道有做过的吗,为什么电阻都设置的一样的值,增益却不为1,而是负几十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