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输出电压摆幅的问题

楼主(2015-11-20):
图中式子不太清楚 我再写一下 输出摆幅为2{VDD-(Vod1+Vod3+Vod5+Vod7)}其中Vod1是管M1的过驱动电压 其它类似 式子中Vod5和Vod7是带绝对值的 由于符号问题 打不出来。 问题是我不懂这个输出摆幅是怎么求来的?  还有我对输出摆幅和电压余度的理解不是很透彻,望能用图中的例子帮我解释一下,还有就是为什么线性阻抗为什么不消耗电压余度,电路中有电流,电阻两端就有电压啊,为什么说不消耗电压余度呢。求高手帮我前面几个问题一一解答一下,非常感谢啊。。。

网友A:
首先说摆幅,说白了,就是相对比较线性的输出范围。在mos电路里面,如果各个管子都在饱和区,增益相对变化不太大,可以认为这这个输出区间是线性的。如果管子进入线性去,增益剧烈变化,就不再在是线性的。根据这个定义,那么最大输出电压(输出上限),也就是VDD减去负载管的饱和电压,最小输出电压(输出下限)就是下面三个管子的过驱动电压之和。

所谓电压余度,这个概念在拉扎维书上多次出现,不同的地方意思还不太一样,我认为可能是翻译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地方的,电压余度的意思是一样,指某个器件正常工作需要消耗的最小电压。就mos来说就是Vdsat。所以一般都说某个器件消耗多少电压余度,就是这个意思。可以简单这样认为,vdd减去各个器件消耗的电压余度就是输出摆幅。
电阻一般是不消耗电压余度,因为线性电阻在任何电压下都能正常工作,对mos电阻这样理解问题不大,因为mos电阻上的压降最多不超过vdsat,一般不会影响摆幅。但是对于输入级和输出级在同一级的放大器,更大的电阻会造成摆幅减小。这是因为电阻压降越大,输出共模电压就减小,这样输出电压下限会受输入共模电压限制。

楼主:
看你的解答  顿时明白了许多  非常感谢

网友:
受教了,顶一个啊

网友(2018-04-03):
因为是双端输出 所以摆幅要乘以2?是这样吗?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摆幅,说白了,就是相对比较线性的输出范围。在mos电路里面,如果各个管子都在饱和区,增益相对变化 ...

谢谢啦~书上确实因为翻译问题会有好多模糊的地方。。。。您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2019-10-23):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摆幅,说白了,就是相对比较线性的输出范围。在mos电路里面,如果各个管子都在饱和区,增益相对变化 ...

拜谢大佬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摆幅,说白了,就是相对比较线性的输出范围。在mos电路里面,如果各个管子都在饱和区,增益相对变化 ...

你好,关于您说的,除了最后一点我有些不是太理解,如果以电阻为负载的共源极,负载电阻大,输入信号vin(max)会相应下降,而输出的最低点也因此降低,但是摆幅不是vdd-vout(min)吗,那这样看输出摆幅不是增加了吗

网友(2023-06-13):
我理解是这样的:
单端Vout最大VDD-2Vov,最小2Vov+Viss:

Vout1=VDD-2Vov, Vout2=2Vov+Viss, Vout1-Vout2=VDD-4Vov-Viss;
Vout1=2Vov+Viss, Vout2=VDD-2Vov, Vout1-Vout2=4Vov+Viss-VDD;
所以Vout1-Vout2的电压范围是:(VDD-4Vov-Viss)-(4Vov+Viss-VDD)=2(VDD-4Vov-V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