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verilog模数混合仿真

楼主(2015-11-20):
spectreverilog进行模数混合仿真,在ADE的output->save all中,select signal to output(save)选项中,选择all或者lvl等选项,仿真结果中,均无法看到数字模块内部的信号,只有数字模块引出来的端口的信号才能看到结果,而且这些引出的端口中,如果跟模拟模块有连接,则会当做模拟信号来显示。

该怎样设置,才能够在仿真的结果中看到数字模块内部的信号呢?

网友:
我没试过,如果直接把内部信号设置为输出不能显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信号不可能每个都设置为输出啊,而且里面还有多个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