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 xrc出现器件端口浮空!!!!! 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20):
前段时间,有同事遇到lvs完全正确的情况下,xrc提取的寄生网表中,个别mos管的s端浮空。反标电阻仔细检查,发现器件s端出来的金属直到下一个节点相连处,根本没有提出电阻,并且节点都浮空了!!!!
要说明的是,出问题的mos管是 ckt的,不是MN或MP型的。怀疑是calibre的bug,也有可能是软件破解问题,当然也有可能咱用错软件了。

最后,还是找到了解决方法。希望大家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买个关子,回复后才能看到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太明白。是xrc提取带r时会出现float的节点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解决方法具体是指什么?是说这个器件实际在layout上有多个,需要在layout上同一层次?或者是指与这个器件相连的需要在同一层次?打散又是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猜测是器件进行串并联转换出现的bug。把可能进行串并联转换的器件放在同一个层次里(器件直接做在一个单元里),能够避免这个bug。一般都是一个器件一个cell,打散这些cell,器件就会在同一个层次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看

网友:
学习一下

回复 楼主:

网友:
可恨的回复查看~~~

网友:
看看解决方法

网友:
看了才回

网友:
那个电阻是否是你们自己添加到lvs command file 中的? 如果是应该是只加到了lvs 部分, 没加到xrc command file中. 有些工艺的 lvs 与XRC 会run 不同的程序.

网友:
别卖关子了

网友(2015-12-21):
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
标题

学习一下

网友:
求教求教

网友:
还是不理解,虽然用楼主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但是按理说用flat形式抽取XRC应该是把版图信息都打散了,所以如果是在版图中把器件做到一个层次里应该不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楼主自己添加了xcells或者pcells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
俺也瞅瞅

网友:
回复能看么?

网友(2016-01-20):
回复 楼主:

网友:
好奇看一下

网友:
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2016-02-23):
谢谢,能够把经验分享出来的都是不错的同志哦

网友:
how to fix this bug?

网友:
回复才能看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take a look! Thank you!

网友(2016-04-05):
回复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2016-05-13):
回复 楼主:

    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才能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
没遇到过,果断围观一下

网友(2016-06-12):
先看一看再说

网友:
下载看看,避免遇到问题时无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kkkkkkkkkkkk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

网友(2016-08-21):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什么关子?

网友:
查看calibre license

网友(2016-11-0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pdk定义的问题,netlist和
pdk检查好了,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kankan 了,还要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