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电源抑制bandgap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5-11-21):
    大N们好,这是我做的带levelshit给bandgap提供电源的简化图:
(1)没加levelshift之前,bandgap的温漂、启动电路、PSR等性能都跑了corner,都符合标准;
(2)为了使我的bandgap精度更加高,于是就用了这种方案,但是电路启动不了,是不是要先给VDDL也加一个启动啊?哪位大虾可否指导一下这个启动怎么做?万分感激!!!

网友:
先把VDDL拉到VDD,Vref启动后,在把VDDL放开。

网友:
拉扎维第十一章有一模一样这种结构的完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