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扎维书中共源共栅运放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21):
上两图是拉扎维书中共源共栅运放例题,题中总电压是3V 功率是10mW,所以总电流是3.33mA,这个没问题。然后M1,M2输入对1.5mA,M5,M6共源共栅支路1.5mA,三个电流镜为M3 M4,M7 M8,M9 M10为0.33mA,是这样理解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总的电流通路(即电流为3.33mA)在哪里,电路中的电流是怎么流的,因为按前面我那样理解的话在节点X和Y处电流只进不出啊,这里看了好久无法理解,求大神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M5电流1.5mA,M1和M3各0.75mA,  另外一边对称。用的电流通路为电源线,因为所有的电流都从电源流出

楼主:
解答中的  1.5mA分配给输入对,1.5mA给两个共源共栅支路,剩余的330uA给三个电流镜。能否把这句话帮我分析一下  分别指的哪里?  然后以X或Y节点为例用节点电流法帮我分析一下 电流中的电流是怎么流的?求大神,万分感谢。。

网友:
差动对1.5mA就是M1和M2各分配0.75mA , 共源共栅支路M5和M6各1.5mA,根据KCL定律,得出M3和M4各0.75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剩余的330uA去哪里了

网友:
不是还有两条电流镜偏置电路么,比如各分165uA

网友:
学生么,一个人自学?

楼主:
是的   老师还没讲到这里  我自己看的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首先电流主通路是这样的:从VDD下来的I2分为两路I1和I3,书上的意思是
说给I1=0.75mA,I3=0.75mA,I2=I1+I3=1.5mA

另外的三个电流镜分别是(Mb1、M11)(Mb3、M10或者M9)(Mb2、M5或者M6),
即另外的330uA就分配给三个支路。

整个电路的总电流I=2*I2+IREF1+IREF2+IREF3

楼主:
回复 6# lovekeduo 唉   老师只教到第五章就没教了  可否详细给我分析一下  电路一有点复杂 我就有点懵 不太会分析电路

网友:
楼上图都画出来了,还列了公式,很清楚了

网友:
多看书吧,我刚刚建立了一个群517315470,欢迎加入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结合电路图这么一说就清楚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楼主,静下心来多看几遍,你就懂了。看第一遍的时候,也许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书中的意思

网友(2020-07-03):
引用 网友C:
楼主,静下心来多看几遍,你就懂了。看第一遍的时候,也许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书中的意思 ...

楼主是不是合肥某高校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