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保存一段verilog代码的时候为什么会报这些warning???

楼主(2015-11-21):
保存一段verilog代码的时候为什么会报这些warn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真还没出现warning 你的仿真环境对着呢 。其实只要仿真结果对,warning都可以不关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输入的代码应该是在网上找的,我也试过了,但我的成果了。我估计是你软件的配置的问题。或者选用的仿真环境不对。

楼主:
嗯 最后spectreVerilog也可以跑 但是这里还是有warning;你保存的时候,没出现过这些warning么?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我的真还没出现warning 你的仿真环境对着呢 。其实只要仿真结果对,warning都可 ...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我的仿真环境是对着呢?

网友:
spectreVerilog就是仿真环境 若不是 那不可能run跑不起来的  只会一直ready

网友(2016-05-08):
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