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导出SNP格式文件

楼主(2015-11-21):
HFSS仿真终端短路微带线,把仿真的Z(1,1)虚部以SNP格式导出,如图:
请问,中间那竖列是什么意思? 中间左边是频率,右边是虚部值!!

楼主:
有没有人说一下!难道是误差?

网友:
下面這行是關鍵
# GHZ Z RI R 50
頻率單位為GHz, Z參數輸出,表示方式為實部與虛部, reference為50 ohm
即是說中間那行是實部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