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FPGA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楼主(2015-11-21):
一直显示错误,求解

一直显示错误,求解
一直显示错误,求解

网友:
错误信息说你的encoder未定义

网友:
看VHDL就头痛,没法帮你了。只好顶顶!

网友:
看不到VHDL,但是貌似encoder模块没定义。如果这个是个IP,可能这个文件或者IP没有加入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