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匹配的问题,大神们帮助

楼主(2015-11-21):
版图该怎样画,谢谢

网友:
根据版图形状,确定你这16根管子的摆放。一般说来,可以ABBA构成最小单元~然后基于此,在随意搭,最后衷心对称就可以~

网友:
ABBA或者AABB

网友:
12211221
21122112

网友(2016-01-13):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我说错了么?

网友:
说,为什么要伤害我们的颈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