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5-11-22):
这个电路中M8,M9形成了负电阻,和M7,M10并联提高输出阻抗。
我的问题是:1. M7,M10 栅漏之间为什么要接电阻,有什么作用?
                  2. 在直流工作点下,两个输出端电压相等,那M5,M6的G,S,D电压相等,工作在截止区,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3.整个电路实现的功能是什么?是迟滞比较器吗?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肤浅理解:M7 M10接电阻是为了提高小信号阻抗,同时M7,M10的作用是确定共模输出电压。M5 M6二极管连接mos钳位了输出摆幅。因为输出电压的大小就是M5或M6的vgs,输入信号不管加多大,由于总电流受尾电流限制,总电流基本是固定的,输出摆幅被vgs钳位。欢迎加入本人建的模拟交流群:517315470

网友:
高电源电压下的level shift电路,diode mosfet是加入迟滞,电阻作用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发现,去掉M5,M6是个迟滞比较器,但是假如M5.M6就不是了。您知道原因吗?    加电阻可能引入零点,提高频率特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去掉M5,M6后的迟滞是M7、M10造成的。加入M5、M6之后,M7、M10常通,消除了迟滞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