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ntaurus TCAD的 sinterconnect 破解

楼主(2015-11-22):
求助Sentaurus TCAD的 sinterconnect 破解,
Sentaurus TCAD自带的sinterconnect例程3D Matrix Calculation 仿真报错,提示license不支持,请教怎么破解,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工具提示错误把相应的feature 加入到synopsys.src文件中,再生成synopsis.dat文件。
如:提示 feature:sinterconnect_all ;feature:RA
分别把 sinterconnect_all \ 、RA \ 加入到synopsys.src文件中 ,然后按步骤生成synopsis.dat文件

网友:
大神  能否帮忙 破解呀

网友:
帮帮忙呗

楼主:
你的网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哪个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