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反馈DAC

楼主(2015-11-22):
sigma-delta调制器中的反馈DAC有什么作用?

网友:
书上的图反馈的都是模拟信号, 量化器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反馈dac就是完成从模拟到数字的转换

楼主:
多谢楼上,我知道是从模拟到数字,只是不明白加这么一个DAC反馈是有什么用?既然是做ADC,输入的模拟信号经过积分器、量化器变成了数字信号,不就是已经完成了模拟到数字的功能吗?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DAC反馈呢?

网友:
output is digital, input is analog, if you want to feedback the output to input, how can you directly subtract an analog value with a digital value?

网友:
因为Sigma-Delta 是增量调制,调制器输出的值是“当前时刻模拟量与前一时刻模拟量的比较结果”,如果高于前一时刻 则调制器输出“1”,否则输出“0”。既然总要与前一时刻比较,就需要不断将输出反馈到输入端喽。

楼主:
这个解答很赞,终于明白了。我还是得再多看看书,谢谢!

网友(2020-03-31):
need to compare last results !!!